教你10招,90%的人不知怎样保护电视盒子的方法

楼主(2015-11-04):
教你10招,90%的人不知怎样保护电视盒子的方法

   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络机顶盒来作为自己茶余饭后消遣的阳光生活。同是一样的电视机,为什么有的用户能使用三年以上也不出现大的故障,而有的用户使用不到一年就会出现种种问题?齐射这都跟我们日常使用电视盒子的习惯有关。根据先关机构调查得知,99%的人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以及保护电视盒子。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很实用的保养方法,下网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

  因为现在大多数电视盒子机身都是不带“电源关机”键的,因此,我们今天就以泰捷webox这种不带“电源关机”键的电视盒子来给大家示例说明:

  1.关机拔掉盒子电源适配器。很多用户的使用习惯是用遥控器直接关掉电视盒子和电视,此时盒子和电视处在待机状态,仍然会消耗电量,也是一个很不安全的做法。正确的做法是,先关掉电视电源,然后拔掉电视盒子适配器。

  2.避免电视盒子使用中拔出内存卡。使用过智能手机的人知道,很多手机是不支持“热插拔”的,电视盒子也一样。尤其在我们看占用内存比较大的本地视频的时候,使用中拔掉内存卡会损毁盒子主板还会导致系统死机。正确方法是,推出视频后再拔出内存卡。

  3.尽量使用网线连接电视盒子。尽管像泰捷盒子这样的网络机顶盒支持无线和以太网两种联网方式,但是如果你家的无线网不稳定经常时断时续,这样可能会造成电视盒子的无线模块和主板元器件的损伤,影响盒子的使用寿命。

  4.不要将电视盒子放在大功率电器旁边。像音响这种有较强的电磁干扰的家电,会造成电视盒子的WIFI不稳定或观看视频的时候出现闪屏现象。

  5.避免频繁的插拔电视盒子的接口。频繁的插拔,可能会导致接口的接触不良或损坏,也会导致灰尘的进入,影响盒子的正常运行。

  6.保证稳定的电源输出环境。对于常用的电器来说,稳定的电压输入是维持其正常运行的关键。不稳定的电压很容易导致盒子内部的零件损坏。而一般来说,家用的电源电压都是220V,因此在选购盒子插座的时候,最好选用有稳定电压功能的插座,从而保护盒子电源的稳定输入。

  7.不要将电视盒子放在油腻潮湿的环境中。电子产品长期处在潮湿的环境中会让主板金属片生锈腐蚀,影响其功能的正常使用,还会大大降低盒子的使用寿命。

  8.不要将纸板等物品覆盖在电视盒子上或将电视盒子放在隐蔽的角落里。这样的摆放位置不利于电视盒子的无线接收,会导致电视盒子在看视频的时候卡顿,闪屏。
  9.定期清理电视盒子上不常用的软件或垃圾文件。垃圾文件会占用系统和内存空间,导致系统运行越来越慢,建议定期清理电视盒子中的不常用的文件。

  如果你家不是老电视机,请尽量使用HDMI高清线连接电视,这样既能保证视频传输的清晰度,也能降低盒子主板的能量损耗,延长盒子的使用寿命。正确的使用方法可以很好的减缓盒子的老化,延长使用寿命,希望我的方法能够帮到正在使用网络机顶盒的各位朋友。

网友:
我家还没有用到电视盒子哦,以后应该用的上

网友:
电视盒子,现在办网络都开始送了,效果还是可以肯定的

网友:
电视盒子,从来没有想过要保护,买来就使用,一直没断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