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外星人bios不识别独显

楼主(2015-11-04):
我的笔记本之前的显卡跑分的时候忽然坏了,bios不识别。换了另一个显卡,新的。用了没多久,也是跑分之后重启了,发现显卡也消失了。bios不识别。
我把别人机器上的显卡装到我机器上,bios立马识别。我的新显卡装别人机器上,同样不识别。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的主板把显卡弄坏了?笔记本的。没独显,只用独显的情况下正常开机一切正常。主板会把显卡弄坏吗?

网友A:
你都这样说了,那不就是显卡坏了吗???继续换显卡啊

网友:
你没事天天跑什么分啊。这显卡很贵的。。。楼主珍重

网友B:
一看就是把显卡烧 了呀,,应该是散热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把显卡烧 了呀,,应该是散热没搞好!

散热很好。满载跑分不会超过七十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都这样说了,那不就是显卡坏了吗???继续换显卡啊

但是我怀疑是主板把显卡搞坏的。散热很好,不超70度。怎么会烧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怀疑是主板把显卡搞坏的。散热很好,不超70度。怎么会烧坏呢

那不一定啊,有的温度传感器坏了,显示的温度根本不是实际温度呢?你想想看

网友:
应该不会有没有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建议整个显卡版换掉

网友:
都说外星人的机子,非常酷,我还没看到过,,有机会样要拆开看看

网友:
怎么刷程序 什么程序?

网友:
我想知道有没有可能是主板把显卡弄坏了。没有独显,只用集显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具体需要检测
找个专业地点检测下吧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主板有问题 可是为什么别人的卡插上去立马识别呢。主板会把显卡弄坏么?

网友:
外星人的机子 高大上啊,没有玩过。。

网友:
换了一个显卡一样消失,那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一跑分就坏了?  不跑的话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跑了好多次都正常 就那次跑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