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2.1 无CPU电压维修(郭小帅)

楼主(2015-11-04):
作者:郭小帅
地点:深圳
主板型号:GA-H61M-DS2 REV2.1
故障:无CPU供电
故障涉及地方:isl95836的工作条件 CPUPWROK  、PWROK 、APWROK 、BIOS、25M
测量点图片:

故障分析&总结:
判断无CPU供电:短接C100 APWROK)后上电测量VTTVCCSA 1.8V、内存供电正常。放开C100  上电瞬间测量无CPU供电。无CPU供电 测量DU1(95831)2025263031脚电压都正常  9EN1.1V左右,怀疑是没有SVID (有示波器的朋友可以测量SVID波形)那就去测量CPUPWROK(因为CPU要发出SVID需要非核心供电、时钟以及CPUPWROK) 发现无电压,继续追查PCH发出CPUPWROK的条件;APWROK&PWROK正常 刷了bios,测量25M晶振的两端电压 发现一端0.5 一端0V 更换25M晶振OK

大家是不是觉得H61难修,我现在连测量点都给你们标出来了。给你们带来的利益,如果看帖不加分的,呵呵,那么我以后也不怎么想发这样的帖子,毕竟我混论坛也要有分才行啊,现在分少了 才放点出来,想要期待下个帖子的话 就把这帖子加到200分啊,下个帖子是技嘉H61M-S2PV。 我上个图给你们看看

这六片板子 我修好了5片(一片严重变形 判断PCH虚焊 加焊更加变形 报废了 )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片,主板这样堆放,难道没有背部划伤短线的风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片,主板这样堆放,难道没有背部划伤短线的风险吗

你说呢 变形断线 无元件都有 别人寄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顶我顶我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兄弟 加分很重要

网友:
你牛逼给你加分了,虽然我现在很少修台式机

网友C:
我不知道楼主所说的PWROK脚是否包含PCH_VRMPWRGD的引脚,也就是 (SYS_PWROK脚)所以再特此再具体补充一下:如果这个不正常即使其它正常也不会发出CPUPWROK的,要加上这个脚与其它的PG信号后才会了出,因为这种电源IC在笔记本用得比较多,在芯片条件正常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个预供电,所以U的电源芯片IC的预供电正常的情况 会从芯片的19脚发出一个PG信号,经过线路转换得到一个PCH_VRMPWRGD告知桥U的供电线路正常,然后桥再综合其它的PG最好发出CPUPWROK信号给U,同时25晶振开始起振,U在得到PG信号后会通过总线去读BIOS,若文件正常U再通过得到的SVID协议去调节U的电压

网友:
  现在修好一些本子, 就在也不想发帖啦, 发帖就是为了 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楼主所说的PWROK脚是否包含PCH_VRMPWRGD的引脚,也就是 (SYS_PWROK脚)所以再特此再具体补充一下 ...

呵呵 兄弟 有空去看看Hm6x芯片的上电时序 你说的预设电压在AMD里用的比较多,而且在INTEL四代CPU才采用这种模式 他们时序根据芯片来定制的 不是固定的 而且你说SYS_pwrok在HM65中是CPU供电正常后发给PCH 表示系统电源正常 而这个信号是发出复位的条件

网友:
谢谢楼主,可以进一步熟悉时序

网友D:
板子的故障点确实是算难修类 但是因为这样分享就要求别人一定要加分就偏离分享精神了 大家觉得说得好能看得懂 自然会加分 这不用你说出来的 如果你说因为这个板你特地去买了资料<图纸>点位之类的  分享出来 那么相信加分的会更多

网友:
什么也不说了。加分!

网友:
现在的新板子无图,有的有图也没有点位真不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的故障点确实是算难修类 但是因为这样分享就要求别人一定要加分就偏离分享精神了 大家觉得说得好能看得 ...

呵呵 ,无图,无点位,跑线的 ,我这是防止潜水军嘛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楼主所说的PWROK脚是否包含PCH_VRMPWRGD的引脚,也就是 (SYS_PWROK脚)所以再特此再具体补充一下 ...

其实很多H6X的资料是有错误的,包括厂家刚生产H6X的时候,那些图纸时序还是套用H5X 来的,我发现ECS的就是很典型,前期的时序是错误的,到了后来就有更正的。呵呵,我只能说这很容易误导…。。正确是的H6X 是时钟在CPU供电之前, CPU有了PROCPWRGD后才有SVID 送给VRM芯片,最后才有CPU核心供电,当CPU核心供电OK后有 PG 送给PCH的 SYS_PWROK脚。楼主是对的~~

网友:
好厉害,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很多H6X的资料是有错误的,包括厂家刚生产H6X的时候,那些图纸时序还是套用H5X 来的,我发现ECS的就 ...

是的 有很多图纸直接一个截图过来而不去修改 所以只能在维修中不停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