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电路的不太明白,请求帮助

楼主(2015-11-04):
一个比较电路的不太明白,请求帮助

从图中看,pacn被稳压二极管稳压为4.3v    比较器的正极 1.7v  ,负极 应该是1.24v(来自pu204的REF )
问题如下:
比较器的正极5脚 ,连接一个电阻,pr122到 比较器的7脚   有什么作用??

请高手解答,请帮忙看一下,我上面分析的电路对不对,,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没看明白  但是电路上这么设计总有理由吧

网友A:
把电阻去了 看看有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阻去了 看看有什么结果

拆了也没有什么影响,稳压二极管这那边呢,,,稳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但是电路上这么设计总有理由吧

感谢支持,这种在电路中没有见过吗?

网友B:
pr122有一个很好的名子,叫随风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122有一个很好的名子,叫随风草,电阻

月饼叫他墙头草!!!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122有一个很好的名子,叫随风草,电阻

请问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月饼叫他墙头草!!!

感谢过来支持,,希望说明一下他的作用,谢谢

网友:
墙头草2边倒  什么意思  你们都基地回来的吗  2边倒

网友D:
比较器加正反馈是为了产生回差, 原理与施密特触发器类似. 即被比较电压从低变化到高时, 比较器有较高的翻转电平; 而被比较电压从高变化到低时, 有较低的翻转电平. 这个翻转电压的差俗称回差, 而正反馈电阻的大小就决定了回差电压的大小. 有正反馈的比较器在被比较电压变化缓慢时, 在比较的临界点附近不会产生震荡或 "游移", 而回差电压又对比较器的比较精度产生影响. 所以你必须首先在比较精度和被比较电压的变化速度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回差电压值, 或者不需要回差. 然后根据你需要的回差电压, 去计算反馈电阻的数值, 而反馈电阻的计算方法依电路的结构不同而定. 实际上比较器可以用 "选通" 或锁存比较结果数据的方法, 去避免比较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 就看设计者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加正反馈是为了产生回差, 原理与施密特触发器类似. 即被比较电压从低变化到高时, 比 ...

啊,,,太专业了,不是很理解意思

网友:
迟滞比较器加有正反馈可以加快比较器的响应速度,这是它的一个优点。除此之外,由于迟滞比较器加的正反馈很强,远比电路中的寄生耦合强得多,故迟滞比较器还可免除由于电路寄生耦合而产生的自激振荡。

网友:
PR122在分析电路时,不用考虑他

网友:
pr122可以忽略只要第5和6条腿电压一样就行

网友:
跟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