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不触发

楼主(2015-11-04):
没有3v5v 待机芯片没有19v供电 19v短路。 烧电流法 发现屏线接口处一个电容[Q2105左边】发热严重, 更换后正常。

网友:
上几个图最好。E430 通病了。

网友:
烧机法最好了   快速简单   但是小心手

网友:
又是秒的节奏

网友:
烧鸡大法还是比较好使的

网友:
公共点短路是最好修的电路

网友:
这个E430问题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