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独显板卡修好收多少合适?

楼主(2015-11-04):
如下图,华硕的这种独显256位宽的,带独立供电的,板子有进水的记象,是同行送来的,修好了收多少合适?

网友A:
各地情况不同,如果是我,我就按照二手板的6-70%收费

网友:
板子的性能应该还可以,现在连某宝上都买不到了,是个老板子了,它的分辩率调到最高,我24寸的屏都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地情况不同,如果是我,我就按照二手板的6-70%收费

我这边收了70,同行说有点高了,但我感觉这个板子的性能好,买时应该不会便宜

网友:
呵呵  我们基本 显卡40-50  主板40  垃圾问题多得很

网友:
七十块可能真高了点,五十块钱正常

网友:
这个得看地方去的。外行其实又不懂,再加上,这个是人家强烈要求的,价格就好办了

网友C:
试探价格来的 ,太牛逼了 还这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探价格来的 ,太牛逼了 还这样玩

不是试探是向大家请教,

网友:
同样的一个问题,你修个苹果6和修个山寨机,苹果6你收高一点价格很正常吧

网友:
9600的加强版  但是还是不值钱了差不多60左右吧 我9800 也是256的 才卖80

网友:
9600在我们这边50左右

网友:
二手的也卖不了几个钱,70差不多可以买一个了!

网友:
这边收30 40直接就不修 劳资也是醉了

网友:
随行就市,你修多了,自然就找出,你自己的价格水平,关键是找到你维修店的定位,而不是完全按照维修的产品价格来定价,自己多调整,慢慢就能找到你的适合点,
也不是叫你完全的随波逐流。

网友:
不管怎么按显卡报价。

网友:
我也想收高价啊

网友:
看人嘛,同行便宜点,有来往,如果带着漂亮MM来装逼的男票,不收个一百几十对得起人家?肯定砍一刀啊

网友:
TB上的二手价也就50左右,没有修的价值。按工时收也得收50吧

网友:
收钱还是要应人应地,来决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收了70,同行说有点高了,但我感觉这个板子的性能好,买时应该不会便宜

才70啊...我拆机清灰尘收60,修主板200-300 ,爱修就修,不修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才70啊...我拆机清灰尘收60,修主板200-300 ,爱修就修,不修拉倒

额..看出了,原来是台机显卡,以为笔记本来着

网友:
这块显卡才值多少钱啊,怎么能收70

网友:
哪怕这卡不值钱,,最低也要收40元起,要修就修,不修算了,高端卡就收多点

网友:
我这里一般收50

网友:
30            50

网友:
可以先说高点,看同行还价多少,如果可以接受的话就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