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不过内存

楼主(2015-11-04):
接到一块V星880GM-E41主板不过内存,奇怪的是我换上1333MHZ  1GB的内存条能够点亮,用2G的就跑D4报警,测量VCCSPD正常,但是测到SMB总线发现时钟SCL3.3正常,SDA不正常只有1.5V左右。于是往南桥跑线,发现连接R446一端,另一端连接R450,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R450一端1.5V一端3.3V于是拆掉电阻测量发现又是正常的,它的3.3V是3VDUAL提供,在这里没什么思路了。有没有人知道啊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最好换掉那个电阻,还看一下焊点是否有被腐蚀,打一下值是否正常

网友:
先看看内存插槽是不是跪PI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