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联想Z485网卡报错求助

楼主(2015-11-04):
求助大神!! !联想Z485网卡报错求助, 有修过的经验或者更好的思路说下啊EC刷过,PCH刷了白名单,也刷过论坛的,南桥压过
机子来的时候是

刷了无线网卡白名单是有时候能进系统有时候卡这样卡起了进不了BIOS

正常的时候就正常

网友A:
Z485我记得是AMD的北桥吧,AMD的无线网卡是北桥管的

网友B:
把网卡拆了看是不是还报错

网友:
无线网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你这个是AMD单桥的吗?如果是应该是U管理网卡呀

网友C:
我想问问正常的时候有线网卡能上网吗?遇到过把有线网卡芯片拆了就好了

网友:
还是找图仔细测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Z485我记得是AMD的北桥吧,AMD的无线网卡是北桥管的

压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网卡拆了看是不是还报错

这个简单的动作早就操作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正常的时候有线网卡能上网吗?遇到过把有线网卡芯片拆了就好了

有线是好的,我看这个机子 这个好像是通病 ,有的是刷白名单好了 ,但是我刷了是有时候能进系统有时候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了 ,还是一样的

压了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