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3VALW後极短路

楼主(2015-11-04):
求救+3VALW後极短路,对地阻值36欧姆,正常应该200欧姆左右,利用+3V烧鸡,可是电流只有0.05A,请问该如何找出不良零件

网友:
我还是1楼啊,不错!断开3V后极,,看看断不断,3v去的地方太多了,不好找

网友:
估计有点不好整啊

网友:
先拆网卡 声卡吧

网友:
把电感翘了吧,看看

网友:
如果真是短路的话,如果你在+3V电感烧鸡电流很小的话,那有可能是二级转换电路出了问题,可以在转换电路的后级烧鸡,因为二极电路是开机以后才导通的,在不加电的情况呀,是截止的

网友:
查查二级电压是否短路。

网友:
是二极电压出问题已排除,谢谢

网友:
目前EC正常按POWER SW EC送出PWRBTN#(高电位)SLP_S5# SLP_S3#都是低电位,南侨待机供电VCCSUS 3_3和V5REF_SUS正常 EC 和南桥都有晶振RECVCC RST都OK,就是无法触发开启其他供电
之前开机有2次可进系统然后掉电,之后就无法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