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21 不开机报警7声求助

楼主(2015-11-04):
dell 14-3421 不开机报警7声求助,BIOS ,桥,显卡都干过了, 内存总线,各大电压正常。

网友:
测测显卡阻值看看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只修过8声报警 你懂的我就不说了

网友:
楼主没啥思路乱来可不行哦

网友A:
先换一个U看一下,电流情况怎么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个U看一下,电流情况怎么样呀

它这个是板载CPU哦。。。。

网友:
DELL电脑开机报警七声,定义为处理器测试失败。适当加热一下CPU试试吧。

网友:
打下BLOS看没有有跑起来?

网友:
加焊CPU 试试吧  上次我修道一台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  看电流是要亮了的  但是怎么搞都不行  对了 楼主你把屏拆开看看是不是屏线松了

网友:
好像你没有干IO,试试吧!全干了好点

网友:
电流看看  不够详细

网友:
刚刚修了一台戴尔 5声报警,COMS电池问题

网友:
屏插一下。或者换个屏试下

网友:
只要不亮,不管跑什么,这吊丝DELL很多时候都报7下

网友:
我昨天修一架,一样问题刷bios重植两次显卡还是一样,换一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  看电流是要亮了的  但是怎么搞都不行  对了 楼主你把屏拆开看看是不是屏线松了

都没过内存呢~

网友:
这种现象是屏线坏了

网友:
这型号的笔记本我遇到两台。都是屏线坏了。这是通病。

网友:
换过显卡吗

网友C:
我有 一台  交换主板了
cpu供电少一路   不过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 一台  交换主板了
cpu供电少一路   不过cpu

cpu供电少一路,那是集显电压吧,那要过内存后才有的!

网友:
遇到一台也是报7声。但这个是没有集显电压。换了南桥 BIOS。故障依旧。CPU供电也换了

网友:
换屏试试了没 ?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我的是不触发

网友:
南桥换了没

网友:
南桥坏也会这样

网友(2015-12-22):
DELL见到过检测不到屏报警的

网友:
换桥 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