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51132芯片发烫,能上电进系统,掉电后 51132发烫

楼主(2015-11-04):
接到这个笔记本  客户说放了1个多月没用了,开不了机。  我拆开查看量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于是乎插电触发,能上电 能触发,但是不多久就掉电,然后摸个IC。发现U45 这个IC 特别烫手。查贴都说这个是待机IC。出3V 5V, 搞不懂能正常触发上电,却会掉电,然后IC发烫,,,没头绪。求思路,没敢下手,无从下手。
   大师,们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那你换一个上去试试

网友A:
楼主确定是51132,而不是51123吗?如果是51123的话就看看13脚的两个电阻阻值还正常不

网友:
不好意思 时511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是51132,而不是51123吗?如果是51123的话就看看13脚的两个电阻阻值还正常不

不好意思 时51123

网友:
觉得是过压或者过流,也就是负载过大,看看有没有电阻或者电容短路了

网友:
排除后面短路,加电容看看。

网友:
先定个货回来换下看看

网友:
先换一下电容试一下吧

网友:
修好了吗   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感觉不好修  应该有地方短路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腐蚀

网友:
更换待机芯片 注意观察芯片周围的电阻有无腐蚀

网友:
功率不够负载了,有可能是芯片不良照成的,换个试试

网友:
芯片换了,好了没。

网友:
试换个芯片吧,这个芯片易坏。

网友:
看下线性有短吗,打下波波看波形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2015-12-10):
51123  待机芯片

网友:
碰到过是3V5V电容出问题的    换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