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40 BIOS 解决时间问题,已改好

楼主(2015-11-04):
解决触发掉电,开机不显,5声报警问题。刷BIOS ,焊CPU单桥 T440淘宝购 改好的BIOS,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bios太给力了   你今天发的  今天就来了一个和这个问题一样一样 的T440,刷上就好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bios太给力了   你今天发的  今天就来了一个和这个问题一样一样 的T440,刷上就好了   谢谢了

不用客气,好用就行。

网友:
恩 谢谢楼主    确实好用  我的刷好了

网友:
刷个试试,好用回来点赞

网友(2015-12-07):
我的七声有用吗

网友B:
我这台电流只有0.45,刷了,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电流只有0.45,刷了,亮机。。

恭喜啊 亮了加个分呗

网友:
下载一个刷下试试 ,我这个是触发掉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bios,很好用,

网友(2016-01-06):
楼主 显卡是不是N14的啊   不知道好不好用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为什么 我的5声报警刷完不好用啊

网友:
一刷就好  赞赞赞

网友:
记住了下次遇到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好用 学习了 这个没图纸的吗

网友(2016-02-19):
这个BIOS太给力了、我的机器5声报警。刷上好了

网友:
我的不开机,刷个试试

网友:
确定是t440吗 我刷上去都不亮了,原来是开机报错

网友:
报Fan Error 换了风扇也一样,难道也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6-04-13):
下载下来试试了,完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