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4752ZG不跑数

楼主(2015-11-04):
鸿基4752ZG 板号JE40 HR MB 触发电流0.8A不跳变。刷过BISO  BGA过显卡  桥。。不知道是不是通病问题没解决呢。 有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有没有换过内存试过呢

网友:
CS# SMBUS AD线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AMD的?如果是的话  那还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换CPU试下,现在的INTEL CPU动不动就爱坏

网友:
像你这样什么都搞过的就真的不好弄了

网友:
暂时未见哪介绍有真正修好过的文本……

网友:
有跑码上0.8吗吗,还是触发就0,8,跑码跟不跑维修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