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E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1-04):
   这几天生意真的闲的蛋都疼了,两天才接3台机器,昨天晚上一个同行拿来一台A43E  版号:K43SD  REV:2.2集成           故障:不触发,电流:0.026          华硕的机器动不动就是不触发郁闷。不扯了进入主题,拆机测待机3,5v正常,开机键有3.3V ,按下开机键有跳变。问了一下师傅,师傅说这个机器BIOS爱坏我就默默的去刷了个BIOS 刷了还是一样,我以为BIos有问题又下了一个刷还是已有一样。蛋疼。去论坛找了一下图纸没找到就找到个点位也算幸运了图纸参考K42j,查EC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_SW都是正常,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测了一下SPI的四根数据脚发现了问题发现有一跟数据线电压为0 ,BIOS第5脚有3.3V中间经过一个电阻,电阻两头都没3.3V电压直接从bios5脚飞线到电阻,此机修复!  BIOS到EC的数据脚断线的还是第一次修到!走了很多弯路!希望各位同行遇到这个问题直接秒杀。   发帖不易,望各位看官多多加分!!!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A:
这种直接量阻止就可以的 BIOS1256脚的阻值都差不多  相差大了 可能就有断线

网友:
的确!以后碰到了可以不要再从头查起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贴

网友B:
遇到过 秒杀了 因为那里进水了 嘿嘿

网友C:
这个板和K42J是可以对照吗?你怎么知道它们是相连的呢?

网友:
K43 触摸板那儿容易进水,有可能是腐蚀断线

网友:
开始拆下来就应该打值的

网友D:
看人家发出来了 是感觉简单 轮到自己的时候 才能体会找问题时的辛苦

网友:
断线要是断在明显部位的还是挺好修的,就怕断在信号线

网友:
说实话我很少去测BIOS的对地阻止  要是我遇到 估计又要走弯路了

网友:
挺不错的 细节注意修机会快速

网友:
楼主这个故障我也修到过,应该算是通病。

网友:
给里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和K42J是可以对照吗?你怎么知道它们是相连的呢?

大致差不多,这个不比深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量阻止就可以的 BIOS1256脚的阻值都差不多  相差大了 可能就有断线

拆下来的时候打了一下有500多就忽略了,,大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 秒杀了 因为那里进水了 嘿嘿

你运气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人家发出来了 是感觉简单 轮到自己的时候 才能体会找问题时的辛苦

修了一上午了,还好修好了。不然没饭吃,哈哈

网友:
这个机器那地方爱进水。断线

网友:
楼主利害,学习了,这种情况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有的不触发看似很简单。但其实暗藏杀机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