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PS50Q7H电源

楼主(2015-11-04):
今天朋友的三星PS50Q7H让我修,拆开发现有人修过了,朋友说找修电视的说修不好了,我测试了一下,电视一直在开关,电源板只有STD-5V供电和2V左右的FAN-ON电压,12V 5.3V 6.5V都没有,测量没有坏的管子,不知道哪里坏了,有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指点指点,电源版号:BN96-03051A,驱动板号:BN41-00745A,屏型号S50HW-YB01

网友:
电源板如果几组供电都正常。仔细查下驱动板的DC转换电压有不?

网友:
等离子电视,难产了。就情况看,楼主说的那个“电视一直在开关”,是磁吸在动作吧。个人分析,要么电源板有问题,要么后级有短路或者开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