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11-04):
昨天.拆6sp屛时.没有注意是6s.拆的时候特别费劲.才想起6s屛边有封胶.希望修6时看看是6还是6s.

网友:
每一款新机器在做工上还是有点变化的

网友:
怎么没有图

网友:
我们修笔记本的 能接触的平板都很少 别说是手机了

网友:
我们这里都修了好几个6S了 四面都有胶得, 用风枪吹一会 就好了!

网友:
6S都开始修了。。。。。。。。。。。

网友:
装上时会不会装不牢?

网友:
增强了防水性,加了一圈密封胶,加热一下拆就可以了,不过拆过以后防水性不好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差评

网友:
上张图片吧 易懂

网友(2015-12-04):
最好能上图看看 哈哈

网友:
哎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平时拆6sp的时候要用拆屏宝

网友:
这是为了增加机器的防水性特别做的

网友:
拆了几个 了 胶的话加热就好拆了 硬拆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