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修880GM-E41不过内存走了很多弯路

楼主(2015-11-04):
刚刚发了个帖子没人回,于是找各位大神的帖子看,终于修好了。主板是V星880GM-E41不过内存跑D4报警,插1333的1G内存条又能够点亮,插2G的点不亮,于是查内存工作条件VCCSPD.VCC_DDR.等都正常,但是测量SMB总线的SDA 1.5V 不正常,正常为3.3V,于是往南桥跑线发现连了个电阻R449,R449电阻另一端又连了电阻R450,R450通过VCC3上拉得到3.3V,R450连接VCC3的一端正常,连接R449的一端只有1.5V,于是以为电阻坏了拆下来量,看图纸是2.2K正常的。

这就郁闷了,考虑到可能是被电路某个元件拉低了,于是看图纸这个信号连接了U6.U20.时钟芯片.内存槽.南桥芯片,一看U6,UP6262,这个小八脚在V星的板子经常坏,于是拆下芯片上电发现SDA3.3V正常了,到仓库看没有备货,幸运的有货,换上OK跑码亮机!

网友:
我们修板都是先看看论坛上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也干过这事,不过折腾出来就好了

网友:
折腾好就行吗

网友:
内存的问题芯片问题居多

网友:
V星的喜欢坏一些小八脚芯片

网友:
不过内存的板子很麻烦

网友:
看来要多备小芭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