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k46c 红屏

楼主(2015-11-04):
开机后布满红点,进入桌面整个图案都有偏色,看视频有的背景全变成红色,求指点
桌面

网友:
背光灯管吧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外接显示器没有问题,屏幕屏线都换过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卡问题的话,外接显示器应该也有问题啊,可外接没有问题,有经验的给传授一下,查哪块?

网友:
你其它都换过了,检查一下桥了哟

网友:
嗯,有时候拍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ati的显卡吗 这种显卡容易坏

网友:
英伟达的显卡

网友:
谁给个指点啊?还没搞好,不知道咋传图啊,俺是小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