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无CPU供电

楼主(2015-11-04):
华硕P5QPL-AM G41主板插电电源指示灯就亮,能触发,但无CPU供电,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测得电源指示灯针脚上有5V电压。经测量待机时内存供电已经有1.5V,触发后仍然1.5V,这个怎么检测啊?

网友:
关键是待机时5V电压怎么串到电源指示灯针脚上的。

网友:
想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A:
怎么是待机电压串到电源指示灯呢?是电源指示灯的电压本身就5V吧?没有CPU供电就查条件呗!

网友:
内存供电有了 查其他供电了  桥供电 外核供电了

网友B:
请检查完五大供电、全板时钟信号及PG。

网友:
如果只有U没有电压那就查它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是待机电压串到电源指示灯呢?是电源指示灯的电压本身就5V吧?没有CPU供电就查条件呗!

待机时电源指示灯亮,难道正常吗?此时测量指示灯针脚一个有5V,一个为0。而且待机时DDR2内存已经有1.5V核心供电,触发后不变,就这情况。现在的关键是搞清楚待机时电源指示灯为什么亮以及为什么内存有1.5V供电。

网友:
电源指示灯电压5VSB,内存电压要跑马才1.8吧

网友C:
IO旁边有个102排阻换掉就好

xsp1980 -2 严厉打击胡说八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旁边有个102排阻换掉就好

IO周围有很多排阻,但102只有一个。这板子你修过吗?102量上去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检查完五大供电、全板时钟信号及PG。

我没有机械地拘泥于5大供电,而是紧紧地抓住待机时指示灯亮这一线索,用点位图追踪到一个三极管不良(时好时坏),取掉三极管,亮机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机械地拘泥于5大供电,而是紧紧地抓住待机时指示灯亮这一线索,用点位图追踪到一个三极管不良(时 ...

请问具体是哪个三极管,谢谢,我正好也有块板子故障一样,

网友:
晕 哪个三极管都不是

网友:
查内存供电的工作条件 开启好像不对

网友(2015-12-05):
有内存供电量,在测总线VTT供电1.2V 有的话 再测 CPU电压IC的 EN脚电压有没有1.2V 我记得是12V经过2个分压电阻得到的。

网友:
不管内存那边的问题,有些主板待机本来就是有内存电压的。换修CPU供电吧,找找CPU座旁边的822排阻吧

网友:
测下桥供电有没有,桥供电有了,CPU供电电路无问题才会出电压

网友:
按时序来  INTER  无复位还是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