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也可以DIY

楼主(2015-11-04):
充电宝也可以DIY

  充电宝于手机,就如同空气于我们一样重要。而充电宝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可谓是出门标配。然而,想象一下你掏出自制的充电宝,接受着周围人艳羡崇拜的目光,这待遇别提有多享受了。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制造一个充电宝啦!

第一步:准备外壳

  准备一个塑料外壳,当作充电宝的外壳。当然,在完成之后,你可以自己把它装饰得更有个性。

第二步:低电压电池

  在这一步,我们要做的是将220V的电压转换成6V的,然后我们采用稳压器,将电压稳定在5V左右。

第三步:准备稳压器的材料

要做这个,我们需要的材料有:

  USB线
  22nF的电容器
  25V 100uF的电解电容器
  50V 1-2A的二极管
  KA7805的稳压器
  电路板

第四步:组装

  按照电路图所示,将各个元器件连接起来。要注意的是,因为充电宝的体积限制,我们要尽量避免焊接的时候造成短路。

第五步:喷漆

  喜欢啥颜色,就由你心情来吧!要彩虹色,也不会有人反对的。

网友:
多学多才  学习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这里的变压器应该是起到市电隔离作用,其这里整流二极管正负极输出电压只要不超过KA7805 输入端最高耐压值就行。

网友:
不如直接在网上采购成品电路板组装.

网友:
锂电池充电是要有保护电路的

网友A:
电路图有误
7805不要画成3极管图标
说的二极管桥,要么4个整流二极管,要么1个桥堆
其实你也是折腾。USB接口的手机充电器到处可见,效率高体积小。随身带也可以。
你这个DIY的有比现成的USB接口的手机充电器强吗?看你这个220V交流输入接口就知道安全系数不高

网友:
安全第一,元件太少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有误
7805不要画成3极管图标
说的二极管桥,要么4个整流二极管,要么1个桥堆

是的,正常交流输入接口应该接有保险丝起到熔断保护后级相连整流桥工作作用。

网友:
弱弱的问句安全有保证吗、?创意很好啊。。。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DIY经验,电路图电解电容是否画反了?

网友:
楼主这是自制手机充电器,有没有DIY移动电源的,我看了几个都看不懂,有没有好像你这个帖子一样的一步一步详细讲解的,这个帖子给你加分了,期待你的DIY移动电源详解。

网友:
其他方面楼上的都说了,我就说一个,这个叫充电宝吗?这是充电电源好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这个壳好像是BIOS编程器上面的

网友:
最终效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
多才多艺啊,楼主

网友:
楼主这应该叫充电器......

网友:
这样安不安全啊,用工频变压器,转换效率低。

网友:
好Niu比的样子!~@#¥~!~

网友(2016-05-15):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DIY经验,电路图电解电容是否画反了?

是画反了。

网友:
自制充电宝都不安全,倒霉的话有可能会爆炸

网友:
这样的方案,有点危险,就跟楼上各位说的一样,没有过流,过压保护措施

网友:
安全第一,元件太少了点吧。缺少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