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55M-VS走码99刷BIOS不显码

楼主(2015-11-04):
华擎A55M-VS走码99刷BIOS不显码

BIOS型号  WINBONO 25Q32BVAIG  但是编程器里没有25Q32BVAIG  只有25Q32BV,求指教

网友:
现在买的30元一个的编程器,都可以自动识别25系列的,一刷就行。不用一个个找的。
没有这个型号可选的话,随手找个4M的25片子刷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