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I848PM主板启动四五次才能点亮

楼主(2015-11-04):
一台联想开天M4600主机,主板型号为P5I848PM不能点亮,诊断止显示C0,刷BIOS后偶尔能点亮,有时候重启四五次才能点亮,哪位师傅修过这样的板子,请指教。
谢谢。

网友:
那看一下BIOS线路是否正常,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还是刷回原来是BIOS吧,CO估计是U没过,换个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搞

网友:
c0一般是u没过,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