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12V电压怎么变成了负电压

楼主(2015-11-04):
测量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的12V输出电压时,发现是-12V电压。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部件损坏引起?如何修理?

1、测量300V电容电压是正常的,在16V电容上测量电压就变为相反了,正极为0电压,负极为-12V;

2、万用表没有接反也没拿反,我测量别的电源板或者其他电源输出都是正常的,所以觉得奇怪呀。

网友A:
表笔接错了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笔接错了吧哈哈

没错,测量好板都正确的。

网友B:
万用表的表笔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的表笔接反了

没有接反,我测量别的电源板或者其他电源输出都是正常的。

网友C:
测量时接地点选错了。不信直接黑表笔接电容负红表笔接电容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时接地点选错了。不信直接黑表笔接电容负红表笔接电容正试试。

支持,这是唯一的合理解释......

网友D:
测12V表笔反接,不会损坏万用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12V表笔反接,不会损坏万用表吗

直流的话没问题呀,只是显示负电压而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时接地点选错了。不信直接黑表笔接电容负红表笔接电容正试试。

看来还是接地点的问题,在同一接地点测量300V电容电压时正常,在16V电容上测量电压就变为相反了,直接黑表笔接电容负红表笔接电容正时,电压就显示为正了。

网友E:
楼主正在学习维修吧,明显是参考点接错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正在学习维修吧,明显是参考点接错了啊。

支持,楼主应该是小白.....

网友:
楼主好好学习,共同努力,我也是小白

网友:
你看你的万用表的COM口是不是黑表笔啊

网友:
要真是电容上的电压是负的话,电容早就爆掉了。

网友:
肯定是测量的问题....

网友:
难道是表笔端的COM口接错了

网友:
是不是低级的错误

网友:
我想也是接错表笔了造成的

网友:
楼主直接测元件两端,应该是参考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