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12V电压怎么变成了负电压

楼主(2015-11-04):
检测一块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时,我测量12V输出电压发现是-12V电压。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部件损坏引起?如何修理?

1、测量300V电容电压是正常的,在16V电容上测量电压就变为相反了,正极为0电压,负极为-12V;

2、万用表没有接反也没拿反,我测量别的电源板或者其他电源输出都是正常的,所以觉得奇怪呀。

网友:
你确定你的表笔没反

网友:
你表笔拿反了吧

网友:
你红黑表笔拿反了,不过不影响读值的

网友:
没有接反也没拿反,我测量别的电源板或者其他电源输出都是正常的,所以觉得奇怪呀。

网友:
表笔放反了,,,,,,,

网友:
你测下5V是负的不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指针表没有,测测,指针表它负的就摆不动

网友A:
看来是接地点的问题,在同一负接地点测量300V电容正电压时正常,而在16V电容上测量正电压就变为相反了,直接黑表笔接16V电容负红表笔接正时,电压就显示为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接地点的问题,在同一负接地点测量300V电容正电压时正常,而在16V电容上测量正电压就变为相反了,直 ...

严重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
你的万用表用问题

网友:
不可能的,,,表拿反了吧

网友:
电容两端如果是负压,电容就会鼓的,肯定是按地的参照点接错了

网友:
看都不用看 接地取错了 别问为什么 我也干过  把12V当地了吧

网友:
换个表试一下就知道,维修的不会只有一个表吧

网友:
300V的地和5v 12V的地没通用的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呀,估计测量不对

网友:
哈哈表笔问题

网友:
地分为热地冷地。。。。

网友:
可能接地点没连接好

网友:
换个万用表。。。。。。。。。。。。。。

网友:
你绝对是地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