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6H-L V2.0

楼主(2015-11-04):
板子开机报4声警   刚接手时是12V对地短路 测量电压都正常 bios也读取了 。。就是报警不亮  哪位大师掐指算算。。。

网友:
咳咳!!经本大仙掐指一算,汝往内存条件查查试试 O(∩_∩)O哈哈~

网友:
CPU 坏了原来!

网友:

SY-I6H-L V2.0.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