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I3独显谁改过集显啊

楼主(2015-11-04):
机器一拿过来是大短。心想这好修直接给客户报价200修好。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锁定180.手烫了一个泡给他把大短修好了直接装机“脏话”重启了,只好拿我的测试硬盘测试一下结果进PE都蓝屏。测各种条件的时候花屏了心想有戏,加焊了还是不行。显卡供电各方面都查了没问题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这是版号显卡型号是216-0774008基地全新的120大圆啊。所以请教各位谁改过集显啊

网友:
没有改过,期待高手

网友:
等大师来回复吧    坐等

网友:
还没有这水平

网友:
海改过呀!改好了 说一声呀

网友A:
你这进PE都蓝屏,换过内存试过没有啊!

网友B:
这个机修的多,看有谁改过没有。     进PE蓝屏代码多少?       前几天修过台HP  的   刷BIOS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进PE都蓝屏,换过内存试过没有啊!

CPU内存都换过外设全拆确定是显卡问题开5分钟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修的多,看有谁改过没有。     进PE蓝屏代码多少?       前几天修过台HP  的   刷BIOS解决

BIOS我刷了没用的蓝屏代码0*000000000D1还有0*0000000000f

网友C:
还没有改过,直接拆掉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改过,直接拆掉显卡试试

我感觉这个直接拆掉不行应该是先出独显供电再出集显的

网友:
你可以参考图纸看下可以改不

网友:
确认是显卡问题  还是修下显卡吧

改集显可能比较麻烦  到客户那也比较不好交代

改你可以尝试下  参照图纸

网友:
你可以试试 又不会烧什么的 改好加分

网友:
这款机型改不了集显,因为集显FDI总线根本就没有采用。

网友:
没改过,等高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5560-1-11.html 他 这个本本是N4050,直接去掉了显卡供电就可以了,你试试看有用不?

网友:
太麻烦了dell改集显!不如换板!

网友:
基地卖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