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显卡供电(PL7)对地为零

楼主(2015-11-04):
如题,这个不好搞啊,1V电压烧吧!开机电流0.6,可烧了半天没动静,显卡,不发热,电容,也没有。左摸 右摸找不到。还是找不到。求解中..............................................

补充内容 (2015-11-9 20:52):
0.6A的电流显卡不发热是不是说不是显卡的问提呢。

补充内容 (2015-11-9 20:53):
显卡贵啊,能不能改集显,我看图纸上有UMA的部分,不知能不能搞

网友:
顶起,要让高手门看到!

网友:
还没修过这问题

网友:
显卡对地阻值特别低,你确定是0欧?

网友:
挑起电感,量前级还是后级短路!然后逐个排除

网友:
没搞过,烧不出来就测啊

网友:
确定是0的话 把电感 撬开 看是后级问题还是前级问题

网友:
它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拆,拆谁不短了了就谁

网友:
0.6电流烧不出?板层?

网友:
我一般找不到直接换板

网友:
这个显卡70快钱吧   你烧一下

网友:
显卡供电那块对着图纸元件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加油楼主,显卡供电也没多少东西,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