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26+6219芯片

楼主(2015-11-04):
(图片)

网友:
MT6226BA无信号的维修思路(主要修GSM频段):
一:查高频通路:高频通路是指从天线开始,到射频ICU605的9#.10#之间的通路。
二:查射频IC 射频IC为中心,主要查其一下项目。

1)查输入:即GSM高频,在电容C638和C641处可测,若前面已测过,此处可略过。
2)查供电:VBAT、AVDD VCCRF  VCCSYN
3) 查控制:SDATA SCLK  SEN
4) 查输出: 即RXIQ (包括I IB Q QB)
三: 查振振路 即六大件。
四: 查CPU
五:软件有问题
一、 查高频通电: 一下测量都要首先接上号源(信号源设置为频率950MHZ 幅度-15DBM或-10DBM)

1、判断天线开关U60之前的通路是否 正常,测量天线开关U601的8#是否有950MHZ,若无则为天线开关U601的8#与天线接口E600之间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