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一下戴尔M5110的板号是10246-2打显卡驱动就蓝屏CPU换过显卡换过硬盘内存

楼主(2015-11-04):
结束时间: 2015-11-11 18:21

正方观点 (1)

请各路大神指点一下

反方观点 (0)

打酱油的就不要来了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打显卡驱动就蓝,问题还是出在显卡自身,或者是显存,供电,今天碰到个一开游戏就蓝屏,找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那就再看一下显存正常不呀

网友:
      继续排查显卡相关  比如显卡供电和显存

网友:
      求助帖搞那么多?先弄显卡 注意显卡MOS管

网友:
      显卡其他供电也要查,之前修Y470也是这个故障,1.5VGS转换MOS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