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 R230 自杀了?

楼主(2015-11-04):
此打印机最先故障是不进纸,一点打印 有进纸动作,但进一点点就显示卡纸,网上搜索了下,说是搓纸什么东西不好,然后也没时间拆就先放一边,今天突然发现,满地是血,自杀了???这。。。地上一片墨水,打量下连供磨合,以前是最少的都有一半,现在,就剩一个磨合还有,其他都是近乎空!这。。。移动下打印机,哎呀,还在滴吖,我的妈呀,招架不住了。感觉拖出去。。。滴干再拖回来,想着先拆了再说吧,可是,墨车推不出来,以前是可以插电开机,然后点上面那个按键,墨车自动会移动到合适位置,可是现在这副模样了,还上电?行吧,上电就上电,插电源,不来是,再插,还是不来是,完了,不开机了,还是赶快拔线吧,免得烧了,哪位师兄能告诉我,关机状态下,取出墨车呢。。

网友A:
不开机时,墨头是不好移出来的,要加电后按机关按键才能自动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时,墨头是不好移出来的,要加电后按机关按键才能自动出来

就没有别的方法吗?那打印机坏了怎么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没有别的方法吗?那打印机坏了怎么修?

那就拆开,手动移出它吧,,,,

网友C:
在墨架的左下方有个拨杆,把小一字放到下面向机器后面拨一下,就可以移动墨架了,你的连供墨盒放的位置太高了才会漏墨,有可能机器已经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拆开,手动移出它吧,,,,

先拆开再推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墨架的左下方有个拨杆,把小一字放到下面向机器后面拨一下,就可以移动墨架了,你的连供墨盒放的位置太高了 ...

我看的不是很明白,用小什么?  我当时把连供放在打印机上面了,所以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找到了,就是小螺丝刀指着的地方有个白色的小东东西,把那白色的退回去就可以移出来了

网友D:
硬推~~应该可以~~毕竟是皮带的 齿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推~~应该可以~~毕竟是皮带的 齿轮的

硬推是不可以的,我上图已经找到了

网友E:
改连供了废墨导管都不拆出来外接,那不是自找苦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连供了废墨导管都不拆出来外接,那不是自找苦吃?

导管怎么拆??

网友F:
应该是把外置墨水盒放高了墨水才会流出来,放平是不会流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把外置墨水盒放高了墨水才会流出来,放平是不会流出来的

是的。我当时放在打印机上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当时放在打印机上面了

连供,没有关闭供墨管开关的情况下,严禁把外置墨盒放得比打印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连供,没有关闭供墨管开关的情况下,严禁把外置墨盒放得比打印头高!

供墨管开关在哪里?怎么关?

网友:
漏液了是吧,,看着还是很严重的

网友:
这玩意是不就是所谓的侧漏啊,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供墨管开关在哪里?怎么关?

很多是不带这个开关的,自己把线管对折,然后用夹子夹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是不带这个开关的,自己把线管对折,然后用夹子夹住就行了。。。

哦,我现在要去拆了,有疑问,便请教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