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0G电池正常开机插电源不开机没电流

楼主(2015-11-04):
今天一客户拿来部ACER过来说 电池正常开机但不能充电
接过机器插电流表 电流0000 不过隔离 跟客户说主板问题 报价打发客户走 拆机~~~
打开图纸

测得VIN PQ302 D极电压19V正常 但是S G极只有0.9V电压 PQ302 的G级是由BQ24725A的4脚发出的24V电压控制导通
于是查芯片工作条件:
1   20脚有19V电压。正常
2   6脚有2.5V适配器检测电压。正常
3  16脚有6V线性电压。正常
都正常但还是没有24V电压 于是直接换充电芯片BQ24725
换后好再测4脚ACDVR 电压还是低 由于是以前拆机的芯片 不放心于是又换了一个废板拆的 结果还是一样 不是它问题
PQ302正常下应该两边都有19V于是短接PQ302D极和S 24V出来了。更换PQ86待机0,010正常了 开机正常了
但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插上电池就会电流表电流就叫,而且电流表电流上到4A.心想不会MOS管又出问题了,但拔掉电池又正常了。
应该大家都想到了这到电池的电路还有东西短路

测PQ304 反向阻值正常 当测到PQ303的时候发现D极和S极直接通了
换PQ303 插电池上电 两秒后看到电流表有了充电电流 问题解决!!
希望帮到大家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可以快速解决!

网友:
技术非常给力的 其实开始就应该发现PQ303短的

网友:
PQ86是哪里的元件哟,你的PQ302还是直接短接的吗

网友:
看帖加分,加分鼓励多发帖

网友:
宏基的机型我修的还是不少,先记下这个机型的问题

网友A:
短接PQ302D极和S 24V出来了。更换PQ86待机0,010正常了。。。我想问,为啥更换PQ86,PQ86什么作用

网友:
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麻烦楼主说明下PQ86是起什么作用,再什么位置。

网友:
PQ86,PQ86是在哪里是那个管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非常给力的维修例子 感谢楼主无私分析

网友:
这保护隔离用的是N管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PQ302D极和S 24V出来了。更换PQ86待机0,010正常了。。。我想问,为啥更换PQ86,PQ86什么作用

其实PQ86就是PQ302·

网友:
隔离管坏了哇!!!  后面没有短路

网友:
  BISO 没有备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PQ86就是PQ302·

哦,是吗?谢谢回答

网友:
ACER修大电容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