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迷惑的羔羊之DELL N4050卡LOGO

楼主(2015-11-04):
被迷惑,主要是自己修了2天了,如果不够精彩,各位兄弟不要喷我。  有种就拿金条砸我。嘿嘿嘿。。。
好了,言归正传。
1、型号:DELL N4050
     版号:DV14_HR_MB  独显
     故障:第一屏死机,卡LOGO

2、缘由:机器是一个学生送来的,自己清灰,装了就不亮。来时不加电。老板拆开一看是电源接口没插,插上直接亮机。老板随报价主板问题280
      此时我非常的恼火,怎么可以这样。人与人直接的信任呢?说好的主板问题都让我修,这么弄我的提成不是没了。万恶的商人
3、放了两天,准备装机试试,就打电话让客户拿走。但是问题就来了,可以亮机,卡LOGO。老板没法了,让我看看。好吧,那就看看吧。
4、初步判断 BIOS问题导致。二话不说就开始刷BIOS,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那就烤显卡,还是没有什么卵用。我去,小样没那么简单啊。那好吧,既然这样就往死里搞,直接烤50秒。还是一样。
5、心里烦躁,亮机不好修。去论坛转了转,要改显卡。但是天书一般,抱着试试的态度去掉了独显的电感。竟然进系统了。

5、到了此时,可以打完收工了吧。但是没有那么简单。装上B壳,暗屏。擦。。。 就又全拆,开机,亮机正常。判断是音频小板引起的。这个没有拍图片。
那就仔细测亮机和暗屏时的电压。发现LID_CLOSE#电压为0.3V。一看是休眠开关信号,好吧直接去掉。因为这个原件懒得找。

6、装机,开始来一遍烤机流程。发现电池为0%,不能充电。我擦,还能不能好好的玩耍了,这是干嘛呢。
7、电池显示为0%,说明检测到了电池。开始查BAT接口信号

经检测BAT_SDA电压不正常,不插电池3.3V,插电池0V,因为之前修过一个HP的也是不充电。就直接换了保护隔离电路,电池旁的P管。电压OK。但是还是不充电。哎。继续查充放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OK。难道芯片坏了。不修了,定了芯片再说吧,扔了一天。晚上看到说可能是适配器问题,得用DELL原装适配器。第二天就试试,擦。还真是他的问题。装好后,试机一天OK,没有任何问题。
8、总结:第一屏卡LOGO,不是BIOS问题,为显卡问题。可以换芯片,也可以改集显。我这是赚着了,没有那么麻烦的改。

PS:问下各位大神,BAT_SDA电压怎么会跟,保护隔离电池P管有关系?DELL原装适配器和普通的什么关系?【我用的HP转换头】新手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这款机很神奇的,不过客户不要求独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很神奇的,不过客户不要求独显吗?

说过了,同意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过了,同意才修的。

这样好像就收了不多少钱了吧

网友:
DELL的要原装适配器

网友C:
DELL的机子充电是要用原装适配器的,因为中间针有PS_ID,EC会读取的,没有不正常就拒绝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机子充电是要用原装适配器的,因为中间针有PS_ID,EC会读取的,没有不正常就拒绝充电的

这样哦。谢谢了兄弟

网友D:
难道独显改集显就把独显电感供电去掉就可以了吗??这么简单?

网友:
戴尔和HP都要原装才可以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难道独显改集显就把独显电感供电去掉就可以了吗??这么简单?

嗯。这款机器是这么简单的。其他的机器还没有改过

网友:
电源适配器 戴尔的 有电流功率检测  就是中间那个针   造成很大本子可以开机 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这款机器是这么简单的。其他的机器还没有改过

,,真是长见识了,还有这么简单的改法,不可思议

网友:
HP与DELL适配器中间那个针,真的要留意下,不然有很多奇怪的问题出现

网友E:
备一个DELL的充电头吧
dell的设计有个PS_ID 这个信号和充电有关系  该信号还和适配器中间真有关系
你可以看下这个信号的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备一个DELL的充电头吧
dell的设计有个PS_ID 这个信号和充电有关系  该信号还和适配器中间真有关系
你 ...

嗯嗯。感谢大神

网友:
戴尔机器必须原装充电器才充电

网友:
不充电估计一开始就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DELL的要用原装适配器才可以充电的

网友:
DELL的电源适配器 中间那针有电流检测功能 。DELLR的不好修啊

网友F:
挺不错的 HP和戴尔充电需要原装电源不是可调电源

网友:
你们这些大神就是这么厉害

网友:
换个显卡也会好。。。。

网友:
一般的DELL头是不充电的,楼主可以买一个有充电功能的电源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过了,同意才修的。

哎,只可惜独显功能没有。可惜啊。

网友:
上次也是一个N4050卡LOGO。直接去芯片改集显了。

网友:
有的机器是hp和dell都可以通用的,有的就是不行啊

网友:
这个机器网站上好多维修经验都是显卡坏

网友:
小伙子你经验还不是很足啊

网友:
这个机器改集显很简单啊。。。

网友G:
显卡有可能做下BGA就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有可能做下BGA就好了呢?

没看完吧,兄弟。我做了2次  一次烤30 一次烤50  还是老样子

网友:
DELL原装适配器,我也碰到过,是开机掉电啊,用原装适配器就好了啊

网友:
o数据线不正常能识别到电池吗

网友:
这一例是通病我碰到过两台机器都是这样

网友:
这么麻烦,楼主很利害呀

网友:
是不是你故意给你老板弄坏的,举报你

网友:
‘   手上也有个N4050有时不充电       用了原装电源也是一下可以冲  充满电源拔了放一会电就又不行了   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换了充放电芯片也不行   醉了

网友:
戴尔不用原装头会导致不充电,HP不用原装头会导致不过保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挺不错的 HP和戴尔充电需要原装电源不是可调电源

也可以用可调电源吧,不过要买专用头

网友(2015-12-10):
我想问一下改了集显后用的久吗?

网友:
牺牲独显

网友:
戴尔适配器中间针是一个信号PS_ID    大部分要原装适配器才可以充电!

网友:
谢谢楼主我搞了好久看到你的贴才修好

网友:
修得好坎坷啊

网友:
跟楼主有同样的问题 试一试

网友(2016-01-21):
谢谢了。手上一台是卡LOG的。本来想换南的,看了你的贴子后,试着去掉显卡的电感。就好了。

网友:
这机子可以直接改集显,要是别的机子有你搞的了

网友:
修过一台一样的机,断开显卡供电就可以了。不然就换显卡

网友H:
DELL和HP都是适配器功率检测电路,检测不到原装适配器都不会充电HP和DELL适配器区别在于中间针,DELL头带芯片中间针没有电压是用来读取适配器信息的,HP适配器头中间针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DELL和HP都是适配器功率检测电路,检测不到原装适配器都不会充电HP和DELL适配器区别在于中间针,DELL头带芯 ...

嗯。兄弟,感谢指导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