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液晶电源板5800-PLCD26-00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楼主(2015-11-04):
创维液晶电源板5800-PLCD26-00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32寸液晶电源板(创维自产,编号:5800-PLCD26-00)
       1、三无,灯不亮:故障元件IC608(AP1014)、D61X(BA158) ;此元件损坏,副电源无+5V输出,表现为三无;故障率80% 。
       2、 三无.指示灯闪:故障元件5128-061609-00(副电源变压器);雷击此元件易损,副电源无+5V输出,表现为三无;故障率10% 。
       3、三无,灯不亮:故障元件D610 可BYW36代用;此元件为5V整流管,损坏副电源无+5V输出;故障率10% 。
       4、待机+5V电压偏低:故障元件R644.R660(5V取样电阻) IC610(TL431).C670、IC609(PC817光耦);取样电阻变质,损坏,虚焊,导致+5V输出偏低 故障率50% 。
       5、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故障元件Q601(K3568).R636(0.1欧);此元件击穿.+5V无输出;3% 。
       6、有5V无12V.24V :故障元件IC602(F9222) ;该元件为12V\24V主开关电源模块其性能不良或击穿,使电源无12V与24V输出;故障率10% 。
       7、有5V无12V.24V或者电视遥控待机后不能开机:故障元件Q609(A1013) ;此元件作为IC601和IC602的供电控制开关用,损坏或不良将导致:(1)5V有无12V.24V ;(2)待机不开机;故障率80% 。
       8、5V有,12V.24V无输出或偏低导致背光闪:故障元件Q602(2222A).ZD600(18V稳压管);此元件为恒流源稳压电路,其不良或击穿,导致IC602第7脚供电(16V)不足,表现为无12、24V输出或背光闪;故障率50% 。
       9、5V有,12V.24V无输出或偏低导致背光闪:故障元件C618(120UF/450V) C654.C658  ;此电容失容损坏或性能不良,无12V与24V或电压过低,表现为屏闪;故障率10% 。
       10、5V有,12V.24V无输出或偏低导致背光闪:故障元件IC605.IC604(PC817) ;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导致电压偏低.有时表现屏闪;故障率30% 。

网友A:
看楼主发的都是创维的图,你在创维打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发的都是创维的图,你在创维打工吗?

不是,平时搜集的而已......

网友:
5分送上,楼主的经验很足啊,写的很详细

网友:
很好的经验汇总,谢谢.....

网友:
谢谢坛友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