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转帖) 海尔L32R1A L32R1 L32F1 液晶电视开机一亮黑屏维修经验

楼主(2015-11-04):
海尔L32R1A L32R1 L32F1 液晶电视开机一亮黑屏维修经验
海尔L32R1A L32R1 L32F1 液晶电视皆使用电源板型号为HRPS32-184 VC755023
故障现象:亮一下就黑屏或开机绿灯变成红灯待机
故障分析与处理:使用该电源板的电视使用两年后,很多出现开机亮一下就黑屏,很多维修者更换背光板不能修复。或开机绿灯亮后就变成红灯,有的维修员说成开机保护。实际上是电源24v不能正常工作造成,故障在电源板上的电容C35 1KV102、C36 1KV221失效或容量减小,看下图:

网友:
楼主修好没得

网友A:
楼主这个电容再点路的那个部分。具体分析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容再点路的那个部分。具体分析下,学习学习

网友:
电容失效或容量减小怎么查?难度大大的

网友:
就是想过来学习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