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板斧 求助

楼主(2015-11-04):
你们所说的三板斧是什么啊

网友:
我以为是什么呢

网友:
...............

赵子文 -4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供电,时钟,复位吧

网友:
饼哥移动的帖子 2楼说的很对   看(主板有无断线 腐蚀 掉件 少件 电容鼓包 保险烧毁)   摸  (南北桥  CPU  供电电感  常见功能性芯片 如声卡 网卡 IO /EC  有无温度异常  烫手等等)    换 (前面2招没有明显问题的话  直接更换常见 易损坏的配件  如EC 电源IC  刷BIOS等等) 欢迎大家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