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510灰屏

楼主(2015-11-04):
集显IBM T510灰屏,信号正常,桥也换过了。有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
信号

网友:
你说信号正常 什么信号正常 ?
先测下 显示信号LVDS的对地阻值

网友:
灰屏修起来真的头大

网友:
什么信号正常?这种情况先换屏试,再查主板供电和信号,最后才动桥。

网友:
主要查下屏接口啊,信号正常?你查了哪些信号啊?都正常吗?

网友:
先把屏接口信号查查。动桥是最后一部

网友:
在研究一下

网友:
背光有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吗?先换个屏试试,灰屏一般都是没有LVDS信号或屏上面没有3.3v,楼主查下

网友:
edid 打下波 查lvds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灰屏,换过屏试一下了吗

网友:
你这也太草率了吧,屏难道就没有问题吗?上来就动桥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T510独显灰屏 外接无显示 有声音 换过屏都不行 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外接有没有啊

网友:
先找个屏,试试,再测屏线都通不通。然后查桥的·所有供电,时钟·正不正常
。

网友:
我的T510灰屏 屏幕被光亮 没有字 开机声音都有 外接无显示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BIOS刷过 显卡加焊过故障依旧 求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