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个看电路图的软件.打开图纸输入一个接口名

楼主(2015-11-04):
请问有个看电路图的软件.打开图纸输入一个接口名(字母),就能查到有关连的字母接口,那些接口就变色。是叫什么软件?

网友:
没见过这种功能的软件

网友:
我只见过看手机点位图,你点哪个地方就会显示跟这个点相连的其他点

网友:
你讲的是点位图软件吧!看下你的点位图后缀吧!有很多种软件的,都不一样,要对应的才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