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2 5.2 電壓只有2.85v 可以嗎? ICH_VRM_PGD

楼主(2015-11-04):
這個 電壓這樣對嗎 ? 我知道要 3.3v 但是 2.85v 不知道行不行? 請各位大大 指導 謝謝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有時候 PCI 時鐘復位正常 有時候會 不正常 連 vvt pg 跟 vre pg 都會變 成0.10v 這樣是不是南僑 有問題

网友:
看下R2阻值是否偏大,断开 Q1 ,R10看看是不是还是2.85V,测下2.85V点的对地阻值。

网友:
R2 阻值正常吗?

网友:
2.85V有点不正常吧,应该是3.3v吧。尽量把R2拆下来量量阻值正常不

网友:
R2 阻值正常的 他很奇怪 有時 2.85V 會變成0.10V 有時候就 2.85V 這是哪裡有問題 是不是 CPU 電源管理晶片嗎?

网友:
上啦是vcc3 2.85V明显是偏低了

网友:
把Q1拆掉再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不行吧,我就修到过华硕这个PG不够电平的,结果时钟没出来

网友:
我把Q1拔掉量還是2.85V 再換R2 也是2.85V 但有出現 pci跟pci-e 復位電壓 跟 時鐘 都正常 但是 不跑碼

网友:
正常的吧....

网友:
刚才查不多吧,稍微有点低,但是这种好像不影响吧

网友:
感觉有点低啊

网友:
应该有问题,徐总说的对,拆Q1,再量量看

网友:
今天修好和这片板号是一样的主板,这里2.85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