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电流80ma维修经验

楼主(2015-11-04):
图没拍,都差不多就不上了。大家看看吧。。一部5s,进过水,目测主板基本上没腐蚀。接电源按开机键,电流有反应,上升到80ma就不动了。接上屏幕大电流400ma,检测后发现屏幕也坏了。既然按开机键有点流,说明开机了。测开机各路电压也都正常。插数据线,电脑无反应。网上看了基本上都说u2和显示供电芯片的问题。直接拆了个废主板的u2换上,没用。又换了个显示ic也没用。奇怪了。想了半天没想到原因。连电脑没反应那就是usb方面不通。插上数据线。测了下排线座有5v供电进来。排线也没问题,看图纸发现5v供电经过了一个q2开关管。直接测试q2输出,没电压。拆了直接短接。按开机键,出现白苹果,一会儿就黑了。接电脑识别到恢复模式。直接刷机。搞定!
总结下,检查还是要细心,怀疑某个芯片有问题先测试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才考虑换芯片。
一点小小经验

网友:
楼主现在修手机生意怎么样?

网友:
进水的机子很麻烦,特别还是苹果进水的。。

网友:
這種進水機子不是很好修就是特別難修

网友:
好强大啊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分享果断下载回帖走人

网友:
思路很好,维修必备素质,,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现在修手机也快不行了

网友:
Q2坏只会引起不充电呀,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啊,换这换那的没扩大故障

网友:
我这也有个差不多的,都不知道啥问题,开机有显示苹果然后就黑屏了

网友(2015-12-04):
上屏发烫无显示一般是少一组负压  好几次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