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不能关机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5-11-04):
一片 G31主板   可以触发开机  在DOS下不能关机  长按开关键 可以关机   什么情况    那个 南桥的 SLP_S3 按开机键 正常的情况好像应该有跳变的现在没有跳变一直是 3.3V 是不是南桥挂啦

网友A:
关机之后应该就是0V了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 长按关机可以、但是在dos或者系统下不能关机是么 ?

网友:
如果实在dos下 建议你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建议进BIOS设置一下ACPI模式,S3 试一,

网友B:
有可能是I/O芯片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之后应该就是0V了吧

在DOS 关机的 风扇一直转  屏幕有画面 但是是死机状态  PSON 为 0V   但是 长按 开关键  可以关机了 风扇也不转了  PSON 为 5V正常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I/O芯片问题

IO 换过  不是IO问题

网友:
在pe下看能不能关机    能关机  就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