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去保护之后,亮下灭下

楼主(2015-11-04):
如题,一台HKC液晶,前几个月去测试应该是灯管坏吧,BA9741F。去保护之后继续使用,然后拿回来之后就亮一下,灭一下,指示灯也跟着灭
加了高压条之后还是一样,求帮助听楼下的,拆了BA9741F之后就好了,之前也怀疑过是这芯片问题,结果没找到可以换的

网友A:
加了高压条   原来高压上的  芯片跟管子 拆了没    如果芯片跟管子拆了   还是这样  换灯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了高压条   原来高压上的  芯片跟管子 拆了没    如果芯片跟管子拆了   还是这样  换灯管吧

那个BA9741F的芯片么,管子是指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BA9741F的芯片么,管子是指哪个

高压部分的  芯片跟管子啊   你不会分吗   整图上来吧

网友:
换了新的高压板还不行,那可能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你要将通往原高压板的电源断开。

网友:
外接灯管一试,就知道是灯管或高压的问题了

网友:
去保护用不久,我遇到一块去保护后没用多久烧高压板,最后还是换了灯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