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楼主(2015-11-04):
今天接了一台DELL M5110 电源适配器坏了, 换了一个通用的DELL适配器90W的,可以开机,但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单独用电池也能开机,我先问下是不是要用原装的适配器呀,还是电池坏了?有人修不这个型号的机子吗,求回答!谢谢。

网友:
先换原装适配器,不行的话再换电池。

网友:
要用原装适配器的

网友:
使用原装适配器或买个有充电功能的电源头。

网友:
先用原装适配器试试。我今天就修到个N4050,故障和你一样

网友:
电源都可以了,跟原装适配器没关系,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我的DELL D630也是这样,拆开逐节检查发现其中2节电压异常,更换后不再报警、但仍然闪黄灯。
买了一只兼容的电池换上去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原装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应该换电池了 ...

网友:
看看戴尔的机器BIOS有没有两种功率适配器,你设置一下;
必须用戴尔带针的原装适配器;
用维修电源的戴尔头一般也能检测出来

网友:
DELL笔记本电脑都有个通病,就是不是原装电源适配器可以开机使用,但是就是无法为其笔记本电池充电,所以换个原装电源适配器看看就好啦!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不行就是板坏了,

网友:
查下系统总线  没调取电池的信息

网友:
要用原装的充电器才能充电的,

网友:
13楼正解,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DELL的机器都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充电

网友:
80%电池问题

网友:
先换换再看

网友:
DELL的换通用的很多都会出现这样,换原装就行了!

网友:
我碰到过系统问题导致的。。。

网友:
要用原装的才行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坏了,这个只能说是识别了电池,查充电IC周边吧

网友:
找原装适配器试一下,DELL和HP都得注意。特别是DELL4040,用恒流源就不会充电,原装的 才行

网友:
可以先换个原装电源试试,如果不行电池坏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5110这款机子用其他型号的DELL充电器都充不上电

网友(2024-08-23):
必须要用原装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