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12-2-22
这机拿来已经好多天了,客户描述有时能点亮,并且两年前修过。接手拆机查看外观,北桥果然被加焊过,其它地方并未发现明显修过的痕迹;裸板上电流到0.75左右无跳变,过几秒后掉电重启电流一样接着就是报警七声,上示波器打ADS#测不到,CPURST#只有0.3左右,不上CPU测有1.05V,换一个CPU测ADS#有时能测到但明显不正常;
下拉幅度不够,CPURST#复位也不正常。
打主板各主要供电对地阻值未见异常,示波器监测各大电感供电的软启动过程都比较平稳,仔细听板子上在待机的时候就有滋滋声,上电后这种声音更加明显,就像液晶显示器有些电源板在灯管没有点亮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声音;我把3\5V随便一个开启拉低,目的是不输出3V或5V,这种滋滋声基本听不见了,当然这个时候主板是不能上电的。听同事说DELL INTEL 机七声报警修到多台都是换南桥好的,由于没有思路也就换了试试,亮是亮了,亮机的时候电流上到0.56后往后跳变,不过在装好测了一天多以后还是出现同样七声报警故障,再加焊,再换南桥还是一样有时能亮机不亮机时就七声报警,不出CPURST#;一狠心把北桥也换了,这次又是用了一天出现同样问题七声报警,上真U不出复位。 思路全无,特发贴求助高手,特别是主板滋嗞声的从何入手,已加焊了所有电感; 另外,南北桥、CPU的所有供电,时钟,复位、补偿、基准等查过了。
下面是测到了亮机时的正常的ADS#和CPURST#

网友(2015-11-05):
      这机拿来已经好多天了,客户描述有时能点亮,并且两年前修过。接手拆机查看外观,北桥果然被加焊过,其它地方并未发现明显修过的痕迹;裸板上电流到0.75左右无跳变,过几秒后掉电重启电流一样接着就是报警七声,上示波器打ADS#测不到,CPURST#只有0.3左右,不上CPU测有1.05V,换一个CPU测ADS#有时能测到但明显不正常;
                                                                       下拉幅度不够,CPURST#复位也不正常。

       打主板各主要供电对地阻值未见异常,示波器监测各大电感供电的软启动过程都比较平稳,仔细听板子上在待机的时候就有滋滋声,上电后这种声音更加明显,就像液晶显示器有些电源板在灯管没有点亮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声音;我把3\5V随便一个开启拉低,目的是不输出3V或5V,这种滋滋声基本听不见了,当然这个时候主板是不能上电的。听同事说DELL INTEL 机七声报警修到多台都是换南桥好的,由于没有思路也就换了试试,亮是亮了,亮机的时候电流上到0.56后往后跳变,不过在装好测了一天多以后还是出现同样七声报警故障,再加焊,再换南桥还是一样有时能亮机不亮机时就七声报警,不出CPURST#;一狠心把北桥也换了,这次又是用了一天出现同样问题七声报警,上真U不出复位。                      思路全无,特发贴求助高手,特别是主板滋嗞声的从何入手,已加焊了所有电感; 另外,南北桥、CPU的所有供电,时钟,复位、补偿、基准等查过了。
       下面是测到了亮机时的正常的ADS#和CPURST#

网友:
先把各电压都测下吧,特别是1.05

网友:
该修的地方你都弄了啊,应该属于疑难杂症啊,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还真是疑难杂症啊

网友:
BIOS 刷了没呢

网友A:
估计还是桥旁边的元件不良,我弄个B460的报错换南桥后每次加焊用个2天又回来了 也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桥旁边的元件不良,我弄个B460的报错换南桥后每次加焊用个2天又回来了 也没弄好

南桥和北桥、CPU离的老远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屏线没接好吧。。。。

网友B:
CPURST 应该是有出的,瞬间掉没了可能,主板电路有短路的地方或损坏工作不良引起的。这机器不好修!要进行全面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RST 应该是有出的,瞬间掉没了可能,主板电路有短路的地方或损坏工作不良引起的。这机器不好修!要进行 ...

不上CPU有的,上U示波器只上到0.3,主板有滋滋声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正常开机时滋滋声还有没有的?既然都试了拉低35V,是不是可以把其他的供电也这样试试看,看断了哪个会没声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正常开机时滋滋声还有没有的?既然都试了拉低35V,是不是可以把其他的供电也这样试试看,看断了哪个会 ...

有道理,排除法挺实用。

网友:
说到底可能是哪里短路了  仔细量一量

网友:
主板有滋滋声,可能是过流造成。

网友:
加焊CPU座子试试

网友D:
查北桥的供电 时钟 参考  补偿 电源好信号(PWROK),有哧哧声,也有可能是电感上的电流过大,导致电感啸叫引起。

网友:
滋滋声听不到是哪一块吗,这个入手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北桥的供电 时钟 参考  补偿 电源好信号(PWROK),有哧哧声,也有可能是电感上的电流过大,导致电感啸叫 ...

这些全查过,不出CPURST#电流是偏大,不过亮机的时候也有滋嗞声

网友:
那个元器件电流过大引起的响声 这个查起来还是有点麻烦哦

网友:
我上次也有修到通电听到电流滋滋声的,也是时开时不开。没有修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