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笔记本蓝盘误刷固件求助

楼主(2015-11-04):
小弟有一块西数2.5笔记本的蓝盘
之前用来XBOX当硬盘用的,后来恢复的时候可能刷到了不同型号的固件
现在通电有反应就是不认盘
型号WD1600BEVT,,,,,,,,,,2060-701499-005
小弟小白一枚,刚刚注册的新号,看来若干教程实在是不懂
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通电有反应,重新刷回原来的ROM和固件就行,最怕通电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电有反应,重新刷回原来的ROM和固件就行,最怕通电没反应

请问用TTL接线后用U刷吗?
怕找不到原来的固件,不知道通刷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TTL接线后用U刷吗?
怕找不到原来的固件,不知道通刷行不行

找对了,可以试一下的!但如果错了,真变成 不动了"砖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对了,可以试一下的!但如果错了,真变成 不动了"砖头)"

关键方法对不对~

网友C:
1499  只有两个家族,刷死就上编辑器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99  只有两个家族,刷死就上编辑器咯。。

关键是用什么软件和什么方法刷啊

网友:
猜得没错的话刷1499 DEN  083P就可以了

网友:
小心点别把ROM写错文件,要不把电路板刷成砖了.先回写原盘的ROM,再回写1号模块,然后回写所有原盘固件,就OK.

网友:
如果信任,可以快递给我,免费给你弄起来,来回路费你出.数据就没了哈.

网友(2015-12-17):
没有搞死几百个盘,那不叫学修盘,兄弟,要学修盘,去京东买新盘,搞死了再去换,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前怕狼后怕虎的,还搞毛线呀,又不舍得出钱
想免费修盘,免费做数据的朋友,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每个商家的觉悟没你们高,我们也要吃饭,也想买房,买车,如果您什么不想付出,只想免费,或者等共产主义社会提前来到,那个时候什么都免费了,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