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换E40的显卡都是内屏不显外接花屏

楼主(2015-11-04):
    为什么我每次换E40的显卡都是内屏不显示,外屏黑屏。没有掉电掉件。请高手指点下,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各位

网友:
E40的显卡经常出问题,我每次加焊都成功啊

网友:
如果多次不成功,可考虑是不是BGA的问题

网友:
要做显存,不是虚焊就是爆珠了

网友:
哎 算了吧 这个E40、、修伤心的了。。太容易旁边的显存爆锡。。。你这情况应该就是。。我现在遇到这个机器 一般我都是叫客户换集成显卡的  。。

网友:
哎 算了吧 这个E40、、修伤心的了。。太容易旁边的显存爆锡。。

网友:
把显存换掉试试看呢!

网友:
e40还好,如果是IBM那种gm45的北桥机器更加头疼

网友:
换显卡不行很有可以是显存也挂了或虚焊了,

网友:
现在这台修的头疼啊

网友:
你考虑过显存的问题没有?

网友:
一般时候搞不好,芯片也有点贵,换集成板子吧

网友:
看来  BGA技能  很重要

网友:
E40换显卡,你有没有看看显存有没有爆呢,这个显存很容易爆哦

网友:
bga温度太高容易爆珠!!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可以发到基地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