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进PE死机

楼主(2015-11-04):
  版号AOROAMB6D3    图纸是看DAOROAMB6D

这个机子拿来时触摸板下面有进水,拿到售后打回来的,也就是在EC的位置,机器拿来时可以开机就是进PE死机不能做系统!
拆机的确是进水了!就是在EC的位置!由于是可以开机的所以处理进水的地方很小心,处理好烤板,装机还是一样的问题!什么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又回过头仔细观察进水的地方,只要有腐蚀的元件全换,电容 电阻 EC 全换了还是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风扇不转!温度再高也不转!由于怕温度高烧坏东西没有试多久!反正十几分钟是有的,这么久风扇还是不转!没思路了放了二天!订了个CPU这个机子的CPU是A8-4500M,以前遇到过有坏的!有点怀疑!不好意思失望了,又放了两天,因为手上还有别的活,晚上没事好好研究了一下!想到以前遇到过一台I3的机子也是有这样类似的问题,是只要一装独显驱动就蓝屏 ,最后是少了显卡一路供电没出来! 心想会不会也是这样呢!上电一一测量,在测到PU7的时候有大的发现第6脚没有电压!心里面笑了!打开图纸一看!还真是它的问题,是+1.0V GFX是集显供电呀!一看型号是9661-25 手是没有!找了半天找到一个RT9025看了下脚位置一样,换上后好了电压出来了1.02V.装机测试OK ,在这就是想说9661-25和RT9025是可以代换的  论坛有人说9661-25可以和APL5910这个我没找到没有亲测,还有说是RT9025可以和UP7706代换 也是看论坛上的,我只是总一下! 再说一下我是小小白高手手下留情!这么晚写这些只是不想让同行门走弯路!还有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能不能用久!我看了下电流有点不一样!我上个图你们给看看 !说说你们的看法! 就是这个输出电流不一样,大家给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有图有真相,还分析芯片原理,好贴

网友:
jin PE   也能搞定  厉害 。。。  PE里走复制系统 超慢 楼主有修过吗?

网友A:
这怎么查到的呢,

网友B:
    兄弟 你机器修好装了吗?  可以帮我看看独显具体型号是多少吗  我这有台显卡坏的 但是不知道型号 谢谢啦

网友:
cảm ơn chủ nhà

网友:
进水那么严重也可以修好了,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网友:
这也是很重要的经验啊

网友C:
没有集显 电压机器能亮么?    没有遇到过

网友D:
表示没有看完,帖子写的太密了

网友E:
楼主是怎么追查到pu7的啊

网友:
可以  感谢楼主分享  收藏加分

网友F:
分析的相当到位啊  楼主修的不容易。。学习了哈··

网友G:
楼主,你应该不是新手哦,看你分析我就知道你是大神

网友:
这也还能修呀,,高

网友:
楼主,辛苦了,经验丰富。在此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H:
为啥你一开始烤完板后不是去查各项供电,而去换那些芯片呀?还打算换CPU。我觉得开始就应该查供电,没办法才蒙芯片。

网友I:
应该没事,他是输出2a但不一定能达到那么高的电流,就像适配器一样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 以后看看能不能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应该不是新手哦,看你分析我就知道你是大神

都是皮毛,没有系统的学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析的相当到位啊  楼主修的不容易。。学习了哈··

过讲了!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能看懂那个RT9025的参数的,不知道代用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怎么追查到pu7的啊

我不说了吗!说白了就是思路!要这然我也不会想到会少供电!都能亮机可以进PE就是进PE的时候一到XP的位置就死了,谁会想到是供电!我还怀疑桥呢没敢动! 还有就是我上面有图的!PU7腐蚀也很严重!我刚拿来的时候也处理了一下但是没看图纸这个PU7是干什么的!要不然也不会走这么弯的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示没有看完,帖子写的太密了

呵呵 !下次改进!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没有集显 电压机器能亮么?    没有遇到过

这个呢我也说不上来!还要请大师来讲解这样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你机器修好装了吗?  可以帮我看看独显具体型号是多少吗  我这有台显卡坏的 但是不知道型号 谢谢 ...

216-0833002 这是显卡  218-0755097 桥  CPU是A8-4500M 版号是DA0R0AMB6D3 这个主板刷 DA0R0AMB6D0的EC BIOS 是不上电的我试过了!刷桥的BIOS是可以点亮的!亲测过!等下我把BIOS上传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查到的呢,

下面有回复就不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啥你一开始烤完板后不是去查各项供电,而去换那些芯片呀?还打算换CPU。我觉得开始就应该查供电,没办法 ...

你说的不是没有新道理!我换芯片第一是腐蚀严重,第二是风扇不转受EC控制,所以才换EC!CPU换那只是为了排除我手上有这个CPU为什么不可以换换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没事,他是输出2a但不一定能达到那么高的电流,就像适配器一样

我就测了一天就就给客户了!放了快一个星期了!但地热愿没问题吧!

网友:
技术不错啊,分析很到位。多多学习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者个机器装显卡驱动蓝屏的 后来直接交换主板了0,0

网友:
这个不错了  收缴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 特别要注意进水的地方

网友:
正常坏应该很少见

网友:
没有集显供电应该不显示的么? 这时序是不是乱了

网友:
多看总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呢我也说不上来!还要请大师来讲解这样的问题!
我想应该是 你是单纯的没有集显电压 ,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没有集显,所以能亮

网友:
够耐心了,PE死机也能搞

网友:
这个芯片出的电压没电感。另外检查的顺序没按照走

网友:
有的机器能搞死人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2019-11-22):
这种问题还不好修的,、加分了学习下。

网友:
好厉害,开机屏幕会亮 我都不敢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