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5-11-04):
求y460进水不开机的维修思路,谢谢大侠

网友:
不开机,电源灯不亮,适配器指示灯黄灯闪

网友:
板子已清洗,故障依旧,怀疑短路,新手小白,请大侠海涵

网友:
1.查保护隔离电路
2.查3v 5v待机电路
3.查 触发电路
4......
5.....

网友:
修  修  修  修    测   短路

网友:
具体数据如何参考?

网友:
上电源表看电流

网友:
非常感谢,没有数据就是不好查,除非都焊开一个个查,头疼的小白

网友:
检测主供电滤波电容有异样,换掉电流上来,但还是不触发,郁闷中

网友:
看来就几个原件短路,但对于新手是个大难题

网友A:
进水机你只能一步步来了,公共点有没有19V,待机3 ,5V有没有电

网友:
电源灯闪应该是主板有短路,进水的机器应该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你只能一步步来了,公共点有没有19V,待机3 ,5V有没有电

公共点没19v,待机无3v5v电,是不是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
进水机先清理,再用烤箱烤一下,再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没19v,待机无3v5v电,是不是电源部分有问题

你这种连公共点都没有电,赶紧查保护隔离吧,或者用万用表看看公共点对地值是不是400多,要是公共点短路那就烧吧,现在就是这两个

网友:
什么地方进水了?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先把所有的腐蚀元件换掉,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基本都能修好

网友:
进水的首先清洗干净  烤干可能就好了

网友:
具体情况要拆开来看看

网友:
硬件出问题了 给专业的人搞吧

网友:
拿去维修站吧

网友:
发现是cpu坏了

网友(2015-12-07):
19v 短路不 有待机没

网友:
有无断线 短脚 黑电容 霉电阻 其他的根据更换后维修

网友:
要是新手 ,进水的真不好弄。 把腐蚀的零件都换了,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