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40 不开机 不触发 不过保护隔离电路 已修复

楼主(2015-11-05):
接到T440,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拆机拆除内置电池(这个机型有两个电池)观察发现是二修机,上家动过BIOS内存上没有条码很脏明显不是原机。上电源没有待机电流,实测没有过保护隔离电路。
按照thinkpad保护隔离电路工作原理检测EC 20V供电正常
检测电池电压低检测脚分压后7V左右正常
检测VCC3SW 3.3V输出(这里VCC3SW只要有20V主供电就会有这个3.3V的输出电压)无电压 发现问题(一般两种情况1.EC本身损坏 2.VCC3SW后级电路短路保护)

断开VCC3SW后级电路 再测量 任然不输出3.3 测量后级电路对地阻值 没有明显短路迹象
检查EC型号 TB62D516FG 为带程序EC 更换原机剪板EC 上电测试发现电压任然没有过保护隔离。
实测VCC3SW任然没有输出,断开VCC3SW后继供电检测,VCC3SW正常输出3.3V,说明后级电路有短路VCC3SW保护了。
图纸发现VCC3SW经过很多地方不便于检查,所以断开后级电路,用电源飞线3.3V到VCC3SW后级电路烧机。
发现D6这个二极管明显发烫,这个二极管后级是连接了RTCVCC电路(就是cmos电池供电电路)上Cmos电池测量发现电池电压被拉低。

拆下二极管测量二极管本身正常,再测量后级电路对地阻值170Ω明显偏低,(心凉了一大半,因为这个后级电路就是桥...这个主板又是intel超级CPU,桥和CPU做在一起,还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
直接加3.3V在这个二极管后级电路继续烧机,发现CPU发烫了但不明显。
再次经过仔细检查,发现CPU背后两个小电容发烫异常。取下两个小电容换上新的,测量发发现对地阻值已经正常。
接好之前断开的VCC3SW再次接电源发现VCC3SW输出正常,检测电压已通过保护隔离电路,待机电流正常。
按下开机键不触发,基于上家动过BIOS,果断重刷,上电开机正常触发,电流停在0.4无跳变。
基于内存条非原机原装,怀疑上家更换,检查内存条,发现是1.5VDDR3内存而并非原机1.3V低压内存。
更换低压内存开机电流跳变正常,装机亮机。

最后上亮机图。这个机器上面的原件太小了电阻电容只有常规笔记本主板的一半大小,烧机经验分享给大家
bios 图纸是t440s的 可以参考
t440 nm-a101 1原机备份

 会员5418882元2022-11-20 13:14
 会员14711912元2022-11-19 10:38
 会员8341802元2022-11-16 14:10
 会员7790132元2022-10-19 01:28
 会员6963872元2022-10-6 19:18

网友A:
想问楼主原EC有坏么?

网友:
深夜发帖不易 加分支持 希望大家多多发帖

网友:
又一个烧机实例,楼主表达意思明了,学习

网友:
这么迟发帖子,真的辛苦了,来支持学习下。

网友:
那么晚发帖 加分 技术给力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那个是ec吗

网友:
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大神  剪板EC哪里搞的

网友:
很经典的故障,很经典的电路。加分!

网友B:
如果你不断开 3.3vsw 后续电  直接在 这个电压上  烧鸡 可以吗 ?( 你断开 是为了 判断后级 短路 还是前级  然后就可以明确的烧鸡了)  回答一下给你 加分啊

网友:
修机不易。。给你个赞赞!!!

网友:
挺不错的维修案例 收藏

网友:
好厉害的,这要是我就干cpu了

网友:
非常给力的维修例子 感谢楼主无私分析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耐心查找病源,不要盲目的搞大芯片呀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U23 MEC1633L这个才是EC BGA封装的相当于H8S,U101 TB62D516是以前IBM东芝芯片+联想芯片合体,但是楼主修好了值得加分。

网友:
真正的高手,我什么时候有你厉害就好了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半夜发帖精神可嘉,有无这机器图纸上传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楼主原EC有坏么?

坏的 断开后级也不输出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断开 3.3vsw 后续电  直接在 这个电压上  烧鸡 可以吗 ?( 你断开 是为了 判断后级 短路 还是前级 ...

不断开的话3.3v会进EC影响判断

网友:
修的不错,看了楼主对IBM的时序还是掌握的蛮好。

网友:
这个EC 应该不带程序的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没走弯路,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这么多字不容易 给你加分

网友:
手上有2台E430.待机0.042,插上电源接口旁的指示灯不亮.不触发不开机

网友: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些信号都看不懂,呵呵,楼主基础扎实

网友:
不错,分析很出色呀,不能直接搞芯片了了,工程量太了

网友:
楼主水平 不错啊 高手 赞一个!

网友:
联想ThinkPad都是VCC3SW待机吗

网友:
好帖,真心期待楼主能发多发一些案例

网友:
@@ ..............

ast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修的很快。
PS:键盘上那个红色按纽是干什么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应该是基地的吧

网友:
最近总听说什么点火回路的,一直没的研究...

网友:
这个属于那个点火回路么

网友:
差点误判CPU吧,维修还是三思而后行,。。。

网友:
非常给力的维修

网友:
这种带程序的在网上买回来能用吗》?

网友:
技术和理论的结合 写得也很好  加分

网友:
这么多问题收多少钱呢  客服能接受吗

网友:
最讨厌带程序的ec

网友:
要是有点位图就好了啊。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赶修二修机的我都很佩服

网友:
除了会使用烧机大法外  还需要仔细啊

网友:
又一个烧机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