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 PCG-31311T 硬盘转接口

楼主(2015-11-05):
如题

求索尼 PCG-31311T 硬盘转接口

某宝有家太贵了

有的话 跟帖回复谢谢 应该是这个图片 这个机器修好了 里面硬盘接口没了 郁闷

网友A:
淘宝网网上没有吗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 修好这台机子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网网上没有吗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 修好这台机子也没有用

有是有 +运费也不少钱了  修机器能赚几个钱 想便宜找个啊

网友B:
我有个   不知道什么型号机子拆下来的  大概差不多

网友:
SONY 的配件都难搞到。所以基本价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   不知道什么型号机子拆下来的  大概差不多

hp
上面的不一样

网友:
不要沉了啊

网友C:
淘宝买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1!!!!!!!!!!!!!!!!

淘宝的贵 加上运费 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