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线路老化造成的监控图像丢失解决方法

楼主(2015-11-05):
线路老化造成的监控图像丢失解决方法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为了家人和财产的安全,监控也走入了家庭的行列,在监控的使用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监控图像丢失的问题,造成图像的原因有很多种,今天就遇到一个这样的客户,说监控图像丢失了,原来是线路老化的问题造成的。

  下面就给大家讲解一下因为线路老化,造成的监控图像丢失的解决方法。

  1、首先检查视频线,客户用的是一根50米长的-3视频线,判断应该不是纯铜材质的,用万用表检测后,视频线是好的,但还是不显示图像。

  2、再检查摄像头,取下摄像头后,经检测,排除是摄像头的故障。

  3、于是换了一根新的50米长的-3视频线,图像依然不显示。

  4、最后又换了一根新的50米长的-5视频线,图像恢复正常。

  建议:客户在安装监控时,选择视频线、电源线尽量选择纯铜材质的,-5以上的型号,网线尽量选择纯铜或无氧铜材质的,一米线也就差几角钱的事,可好的材质使用年限也长,不要因为眼前的一点小便宜,而得不偿失。

搜索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的万能表怎么测30米的线好象,拆出来测??